楼主(2021-02-24):
    请教一下,用DSZR指令回原点,正负极限感应器怎么写?

网友A:
在轴参数里配置,指令里不用写
QQ:389097681

网友B:
可以设置,也可以用特殊继电器写入。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也可以用特殊继电器写入。

    映射到特殊继电器上去了  ,现在的现象是 回原点可以往负方向走,但碰到负极限后,不反方向走,而是停在那

楼主:
       有会的老哥吗?

网友C:
    你的回原指令为什么要用双字,正负极限还搞一个常开一个长闭
    5U  的就是DDSZR呀,有一个感应器坏了,故意那样写的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D:
    正负限位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工接线时  两个电源没有共地,造成发脉冲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工接线时  两个电源没有共地,造成发脉冲有问题

    万恶的电工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