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4):
根据网友提供的文件延伸做一个16轴的案例,进行受阻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通讯地址感觉到不对了

网友A:
给你个示例程序参考,我32个伺服都没问题,有速度模式控制的,有力矩模式控制的
附件: Desktop.rar (348 K) 下载次数:857
  • 下载积分:+1(family111eee)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地址感觉到不对了

    JC伺服看着高大上!!!

网友C:
    这样占用IP地址太多,子掩码就不是设3个255了,网段容易占满

网友D:
    为啥不把控制这部分写成FB呢,用起来简单易读.

网友E(2022-02-23):
    现在都可以带32轴了吗?不是只能带16轴吗?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示例程序参考,我32个伺服都没问题,有速度模式控制的,有力矩模式控制的

网友F:
    FX5U以太网只能连接8个站

网友G(2022-05-13):
楼主我看了设置没问题,应该是可以的,2楼吹牛13了,这样拉我50个也能拉出来,有本事把程序发出来,发个单轴的有什么意思,理论三菱开放固件超过16轴应该没问题,目前公开的是到16轴。

网友H:
回答的发出好

网友I:
谢谢分享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J:
我记得也是16个轴,你怎么可能带32个轴的?是JE-C额

网友J:
FX5U  肯定是16个轴 最多了,忘了 L  Q是多少个了!

网友K:
5U带JE-C ;16轴;
Q系列,64轴

网友L(2022-11-14):
学习了,感谢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