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WebNavigator 客户端一直连接不上服务器

楼主(2021-02-24):
描述:客户端
描述:服务器端
wincc WebNavigator网页发布了,在服务端的IE浏览器上都可以看见画面了,但是换台电脑的客户端IE浏览器里就一直连不上,插件都装了。

网友A:
遇到了相同问题,交流一下13478405725

网友B:
如果是WINCC 7.4SP1的话,要装Update才行,这个WINCC BU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WINCC 7.4SP1的话,要装Update才行,这个WINCC BUG.
谢谢,我试试

网友A:
我的是PCS7 9.0 SP1 ,里面的WINCC是7.4 sp1 up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