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4):
485多个PLC怎么连接两个昆仑通态显示屏,如果一个显示屏为主站,另一个怎么设置?
求助大神

网友A:
买那种多串口的触摸屏,对应串口在程序里建立相应的驱动。你问题太泛泛,只能大概思路回答一下了。

网友B:
现在的昆仑通态触摸屏软件好像已经支持多主多从通讯

楼主:
两个显示屏都做主站吗?会不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昆仑通态触摸屏软件好像已经支持多主多从通讯

网友B:
如果是rs485 modbus rtu 通讯,两个触摸屏都做主站,最简单的方法是300多元买个多主多从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rs485 modbus rtu 通讯,两个触摸屏都做主站,最简单的方法是300多元买个多主多从通讯模块

昆仑通态的“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是可以把另一个显示屏作为从站吗?看帮助好像是这样的。那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两屏多PLC modbus485通讯

网友B:
可以的,PLC和触摸屏(从站)rs 485串口通讯,触摸屏(主站)和触摸屏(从站)用网线Modbus tcp 数据转发设备,
或者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这样数据转换比较多,费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PLC和触摸屏(从站)rs 485串口通讯,触摸屏(主站)和触摸屏(从站)用网线Modbus tcp 数据转发设备,
或者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这样数据转换比较多,费脑。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