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4):
我用电脑的昆仑通态软件,通过485和汇川MD200变频器通讯,启动停止,频率输入电机都正常运行,读取变频器状态就出现奇怪的问题了,变频器的状态地址1000H是频率输入,1001H是运行频率,母线电压地址是1002H  输出电压时1003H,输出电压时1004H。它们的地址换成十进制后+1是4098 4099 4100 4101,然后触摸屏我用几个标签显示输出,数据对象分别是输出寄存器4098 4099  4100   4101.但是模拟运行只有 4099会显示母线电压,其它几个标签都是显示0,读取不到状态。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昆仑通态触摸屏modbus通讯默认格式8-N-1,   汇川MD200变频器modbus通讯默认格式8-N-2
通讯上了的,不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A:
说明书通讯协议上是读4个字节,改成读32位浮点数试试
数据类型试了16位无符号二进制   16有符号二进制   32无符号二进制  32位有符号二进制  16位4位BCD  32位浮点数。。都试了一遍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