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 plsv指令问题

楼主(2021-02-25):
各位大师请看第87步,D10有数字,一个Y0有脉冲输出一个没有,第一张没有,第二张有,什么原因?Y0只在这步运用,没有重复运用。M8147也没ON

网友A:
Y0脉冲不输出可能是标志位M8147处于ON的状态。
就这一个Y0,为什么M8147可能ON嗯?

网友B:
内部y0监控的脉冲地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