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5):
我用一个台达DOP--107WV触摸屏的COM3设置成RS422与三菱FX2N自带的8针圆口通迅不上,是什么问题呢?这根通讯线用台式机的COM口与三菱FX2N能通讯。台达107WV只有COM3能设置成RS422, 而触摸屏的COM3是母口,我就把这根线转换成了公口,通迅不上。台式机的COM口是哪种类型?说是RS232C。FX2N自带的8针圆口是什么类型?说是RS422。台达的RS422的标准与三菱的不一样?这个触摸屏不能设置成RS232C.。怎样才能让它们能通讯上呢?
问题有些多,烦劳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电脑上的串口为RS232,可以使用DOP的COM1口

楼主:
最初我就是用台达107WV的COM1,设置成RS232, 没能成功通讯。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谢谢一楼!再试,通讯成功,用的是COM1的RS232口。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