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屏幕直连PLC,不做控制,能显示提示信息等

楼主(2021-02-25):
如题,请教各位大师,是否知道有没有哪个品牌哪个型号得屏幕可以直连PLC,能读取PLC的数据,然后自己在屏幕上做些简单的提示,数据显示等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常用的就是触摸屏
电脑需要安装组态软件或者开发软件。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不用触摸屏就要加模块+电视机或液晶显示器,比触摸屏成本还高,不划算,弄个便宜点的触摸屏还简单些。
主要是尺寸小了,大的话又贵

网友C:
电脑安装组态软件,可以直接控制PLC,画面及数据可以任意设计
电脑的钱都花了,还不舍得买个大点的屏幕吗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D:
可以用个LED点阵屏幕,使用带485读写的在线更新的控制板卡即可。
有没有产品型号推荐下,30-40寸左右的就行了

网友D:
LED显示屏485串口控制卡用仰邦的BX-6X控制器,大屏显示看你用多少点阵的,配套即可,可能BX-6X配套不了那么大。至于整体解决方案,13512533812 南京土人科技有限公司有整体解决方案,不过我还没用过,之前沟通过。
zsh340

网友E:
好像有些屏可以吧,我记得称重系统的显示屏就有485口

网友F:
电视机就可以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