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1-02-25):
40SSC报错,轴灯一一直闪,四条轴指示灯都在闪动,PLC就绪信号一直无法接通,给不了ON信号,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伺服上没有接任何线,PLC就绪一直不能导通,请问这是为什么,感谢

网友A:
阿不會用監視

网友B:
我是这样驱动的。
就绪信号一直未能接通

网友C:
可能参数设置错误,把所有参数恢复初始看看还有没有错误

网友A:
40SSC可以自己監視自己異常訊息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判斷是甚麼異常

网友D:
信号没有给对,也有可能是设置错误的问题

网友E:
伺服上没有接任何线,PLC就绪一直不能导通,请问这是为什么,感谢

伺服没接线,应该没办法就绪吧
有连光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伺服上没有接任何线,PLC就绪一直不能导通,请问这是为什么,感谢

伺服没接线,应该没办法就绪吧

伺服起码要有个光纤线连接吧,不然怎么通讯呢?
有连光纤

网友F:
三菱伺服有个光纤线连接,不然怎么通讯,其他伺服就不太清楚
有连,只是一直没就绪信号
czz674613079@163.com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模块是17年12月份的,接的是JE-B伺服,是年份过老了,还是有可能模块坏了,因为买的是二手的

网友F:
打三菱官方客服电话问一下吧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光纤己经插上了,但是还是伺服未连这种情况呢

网友G:
还是某一个伺服设置或者程序有问题,不然不会报警的,这个模块本身不会报警

网友H:
伺服是要拨码分站的吧
40SSC报错,轴灯一一直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