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9 破解问题

楼主(2021-02-25):
为什么我安装的EPLAN2.9 安装完成以后按照步骤破解的 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按照破解步骤做的 依旧是这样. 哪里不对呢,网上的教程跟破解步骤一样,是缺少了什么吗?

网友A:
掐指一算,你版本选错了。这个老外的算号器只针对专业版有效

网友B:
EPLAN2.9安装包,算法器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97011.html

网友C:
多选几个 总有一个能用的上。

网友D:
左邊的SYSTEMS不添加(留白),單擊“TPL Load”按鈕,然後再單擊“Create"按鈕,即可。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lxd790204)
下载积分:+1(牛牛排) 真诚感谢!兄弟谢谢,亲 ..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F:
最高只能选择专业版
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还是一事无成…天生命苦哇

网友G:
这个版本应该是教育版吧?

网友H(2021-04-21):
这个问题我今天刚解决了 ,也是在网上找的教程。哈哈
左邊的SYSTEMS不添加(留白),單擊“TPL Load”按鈕,然後再單擊“Create"按鈕,即可
这个方法对对的
工控小白
发现好东西,那就一起来分享

网友I(2021-12-27):
破解后开始是卡死,最好按网上的说法改输入的设定,改后不会卡死了。结果用了两天后,软件还没打开就闪退了,这是啥问题导致的。

网友J:
我按装的P2.9版本同样卡死没办法使用!!导致我重新装系统软件,现在退回装P2.7版本!!

网友K:
win10系统,和输入法有冲突,
不能使用自带输入法,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