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6):
第一次做消防稳压泵,潜水泵的控制,感觉没有头绪,要设计电气原理图,大家谁做过,可以分享个图和电气原理图,控制柜等资料不

网友A:
双电源自动切换的,带手动功能,有成品。
其它的,就是4个水泵,2个互为备用,
外加两个电力监控仪,施耐德的PM5350类似仪表。
高档一点自己用触摸屏加PLC,
低端一点,网上找一下有现成的成品。
消防增压泵和潜水泵控制原理是怎么样的,网上说的五花八门,有类似的例子参考下,电气原理图之类,柜体图之类,第一次没头绪,怕出笑话,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帮忙顶一下 有没有样例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自动切换的,带手动功能,有成品。
其它的,就是4个水泵,2个互为备用,
外加两个电力监控仪,施耐德的PM5350类似仪表。
高档一点自己用触摸屏加PLC,
低端一点,网上找一下有现成的成品。

那有什么控制原理,就是保压,维持压力就可以。缺少补水。

网友C:
PLC加变频器,两两备用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