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6):
请教各位老铁在一开始学习FB的写法时 怎么学习
我都是写Ladder,有人说FB写轴比较好写 所以想练习看看
不过FB 不像是ladder 很直观就知道在干嘛
框框左右边 什么B: i_bEN 之类的 要怎么去理解

网友A:
Sir,梯形图也可以作为FB的编程语言之一。

其他的可以拿本高级语言编程资料看看,否则函数,返回值等基础都搞不清的话还是用用传统编程算了。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r,梯形图也可以作为FB的编程语言之一。

其他的可以拿本高级语言编程资料看看,否则函数,返回值等基础都搞不清的话还是用用传统编程算了。

Good Luck~

因该是说 假设 ladder 指令
mov k0 d0
就知道 mov 指令 K0 为数值 D0 为缓存
不知道FB 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规则
还是每个指令都是要抓手册 一个一个看

网友B:
FB也是一样的,他只是将程序封装起来了而已,设置外部链接的变量,重复使用的东西,封装起来复制使用方便,移植需修改的东西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也是一样的,他只是将程序封装起来了而已,设置外部链接的变量,重复使用的东西,封装起来复制使用方便,移植需修改的东西少

是否可以理解为 FB 把常用的功能包成一个小程式
想用的时候就叫出来用?
因为想学FB的写法 但不知道从何开始

网友B:
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FB就是封装起来的普通程序而已,只是你按软件的规定去做块就可以了,FB块也是可以用梯形图语言写,ST语言这些语言写都是没问题的,看你用什么PLC,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因为有的项目轴的数量多,调用FB块来写就很方便,就不用重复编写程序,填上对应的引脚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方便自动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化编程效率高,上手快,整理好变量也方便触摸屏的制作,相当于轴控的HMI模板也做好了,能快速移植使用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理解为 FB 把常用的功能包成一个小程式
想用的时候就叫出来用?

网友C:
引用楼主yoyo2001426于2021-02-26 13:49发表的 各位老铁,FB 程序编写的疑问 :
请教各位老铁在一开始学习FB的写法时 怎么学习
我都是写Ladder,有人说FB写轴比较好写 所以想练习看看
不过FB 不像是ladder 很直观就知道在干嘛
框框左右边 什么B: i_bEN 之类的 要怎么去理解

楼下的说得对,你先搞清FB FC是什么再说吧

fb(IN1  IN2 IN3, OUT1,OUT2,OUT3);
A := FC(IN1,IN2,IN3);
FB没有返回值,只有过程和结果,
FC是算法,返回值唯一,可以直接做为一个变量
例如 if FC(A) THEN
FB则是
if FB.Out then

网友D:
MELSEC iQ-F FX5用户手册(应用篇)

MELSEC iQ-R CPU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MELSEC iQ-R 编程手册(程序设计篇)1902

MELSEC iQ-F FX5编程手册(程序设计篇)

可以看看这几本手册的相关说明

楼主:
支持在线编辑 是不是只有ladder
剩下的FB ST 都无法支持

网友E:
FB就是funtion block 功能块,梯形图指令都是直接指定实际地址,而FB里面为了在不同的设备间通用,使用的符号变量,由系统间接指定地址,编译时软件分配,这样在其他设备上不会产生地址冲突,在FB中,指令所使用的参数会指定类型,比如除法指令,除数和被除数就是输入型参数,商和余数是结果需要输出到外部供其他梯形图使用,如果不使用输出类型,那么商和余数会认定为中转数据,在FB运算结束后被归零,以保证下次运算时数据的准确性。      建议去看看欧姆龙的FB块手册,讲的极其详细,三菱的实在不想研究,第一页就来个部品,其实就是块,我还得百度才知道。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huiyang

网友F(2021-04-21):
哪里需要写这样程序?FB是开发好的功能块。你要自己开发吗?像西门子200的模拟量功能块  都有现成的 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