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6):
搞了好久就是不能再安装,一直要求重启,请教如何处理,有知道处理的高人不,请指导!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引用楼主wangcaijun于2021-02-26 13:54发表的 求解,PassThrough卸载后无法再安装 :
搞了好久就是不能再安装,一直要求重启,请教如何处理,有知道处理的高人不,请指导!

设备管理器的驱动要卸载啊。

Good Luck~

网友B:
打开注册表,然后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ACPI\PNP0503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ACPI\PNP0504

这两部分就是没有被完全卸载的Pass Through的虚拟端口字段。

分别选择 PNP0503/PNP0504,点击右键,点击“允许…”,勾选“完全控制”,然后,右键选择【删除】,

重启电脑,再重装Pass Through ,估计,就完美了!
真诚感谢!但是显示无法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