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怎么将处理后的数据重新存入PLC。

楼主(2021-02-28):
昆仑通态怎么将处理后的数据重新存入PLC
比如昆仑通态读取PLC 寄存器D0的数据,然后通过 转换处理后又存入PLC 的D1寄存器?

网友A:
写个事件策略
新手不懂,怎么写?

网友B:
先建立D0 D1的通道,关联变量,数据1 数据2.
列:
数据2=数据1+1

网友C:
我写循环脚本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建立D0 D1的通道,关联变量,数据1 数据2.
列:
数据2=数据1+1
请教一下这个数据延迟是多少?触摸屏处理数据的能力怎么样如果数据量过多也是可以吗?

网友B:
延时在循环策略里,循环时间设置,还要叠加485通讯延时

网友D:
还是在PLC 里算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