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1):
三菱PLC   CC-LINK IE模块QJ71GP21-SX里面的刷新设置LW,LB代表什么意思?求大神指教!跟W和B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链接位变量和链接字变量
  • 下载积分:+1(libo)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L这一个模块里的地址,没有L的就CPU的地址。
  •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
  •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C:
    说明书都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