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dplsr指令怎么能做到断开驱动点能减速停止?

楼主(2021-03-01):
以前用的FX1S30MT的PLC做两轴位置控制,现在换了FX3SA30MT.程序是用原来程序转换过来的。测试发现左右运行的步进电机启动可以加速运行。停止不能减速停止。机械振动很大,和以前测试明显感觉不同。驱动器换过还是一个样,现在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D8349 数据改大点
下载积分:+1(dudu) 感谢

网友B:
DPLSR指令以什么方式停止是关键。执行完肯定有减速过程,如果中断会立即停止脉冲输出,也就是没有减速停止。
下载积分:+1(dudu) 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