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2台FX3U不能通讯

楼主(2021-03-02):
台达DOP-110WS与2台FX3U进行通讯,设置和连线如图,但是上电后荧屏出现通讯3异常,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哪里出现错误?
衷心谢谢!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一台PLC安装FX3U-232-BD,一台PLC安装FX3U-485-BD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难道没有这样用过的吗?有知道的麻烦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A:
没这么用过,两个屏幕一个PLC.
用485吧。

网友B:
用422编程口用过,选用COM3就行了,485PLC那边要设置D8020和D80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22编程口用过,选用COM3就行了,485PLC那边要设置D8020和D8021
好的,我试试,现在是RD指示灯闪烁,SD指示灯不亮,多谢!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只有RD指示灯闪烁,SD指示灯没有反应,请帮忙看看哪里出现错误?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清楚一点的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C:
站号?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