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的H5U

楼主(2021-03-02):
如何查看H5U锁存寄存器的开始和结束的地址,看了说明书是有的,但是这么看,能像三菱一样进行修改的吗

网友A:
好像是1000以后,还可以自己定义变量
这个我知道,我看不到这些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可以像三菱一样软原件进行分配吗

网友B:
看说明书...
这个我看到了,就是不能进行修改自己来定义了是吗

网友B:
掉电范围属性不可更改
下载积分:+5(zxd666)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