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modbus rtu通信

楼主(2021-03-02):
仪表支持modbus rtu通信,用的是3U+485bd扩展板卡,问题是能用rs指令么,tx灯一直亮的,rx灯一直没有反应,是不是不能用rs指令,请教

网友A:
BD板不支持modbus的,可以走自由协议

网友B:
可以用RS指令做modbus 通讯,FX3U作为主机,
电脑可以用USB转485接收FX3U的报文,
确认一下报文是否正确?
下载积分:+1(sqpfang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