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又来一台急单,开始调试。
QQ:389097681

网友A:
这种电柜尺寸是定制的吗?

网友B:
变频器为啥不统一安放在下方?像你这样的可能会有干扰。

专业外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柜尺寸是定制的吗?

这种肯定就是做在机台上面的,哪里有空就做在哪里

网友D:
PLC是台达还是三菱,有这几个走通讯,咋不直接上个大型的?大型和你这个比起来,最多也就多个三两千。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E:
    变频器放上方利于散热,PLC有点杂啊  看起来FX2系、FX3系和FX5系都在啊

网友F:
    好大再生电阻

网友G:
    怎么还好几个不一样的plc。

网友H:
    这么多变频器,还好几个不一样的plc +1

网友I:
    变频器485口接在交换机上面?

楼主:
    交换机不是给变频器通信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PLC是台达还是三菱,有这几个走通讯,咋不直接上个大型的?大型和你这个比起来,最多也就多个三两千。

    3U+485ADP-MB,編程也很簡單,省下兩三千多好

网友K:
是一个女的接线的嘛 好看到一个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