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配方

楼主(2021-03-02):
求教三菱触摸屏配方如何做,F1里面的确实没能理解。希望有实例支持下,楼王的那个官方实例下载了,仿真效果还是没能测试出来。还有触摸屏的配方数据如何通过USB导出去呢? 希望各位大哥支持支持,万分感谢!!

网友A:
三菱屏一直用的是GS的,那配方烂的要死没法看,配方一般俩种,一种用屏自带的,一种自己写在PLC,我个人习惯都是写在PLC里,比较稳当。变址批量传送写在plc里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B:
配方里设置几个寄存区,然后做两个按钮,写入和读取,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反应很慢
斗志不能低

网友C(2021-09-05):
我的斗志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