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突然收到一份没有注解的FX2N的程序,看不懂,这种的应该怎么看
附件: FX2N切断机.rar (159 K) 下载次数:223

网友A:
这个没有IO注释,不知道工艺的话就跟没有一样
说的就是呢
zsh340

网友B:
引用楼主luyanlong1于2021-03-02 19:57发表的 没有注解的程序应该怎么看 :
突然收到一份没有注解的FX2N的程序,看不懂,这种的应该怎么看

没有注解,除非你了解这个程序的设备,否则没什么用.唯一知道 的是,程序内用了高速器,高速比较指令,浮点数运算,SFC步进,1个轴等等

网友C:
那沒多少i/0都是發送脈波正轉
手動逆轉
其餘運算與比對而已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没有注解就是要从IO跟屏的程序自己反推回去自己加注解

网友E:
站着也能看

网友F(2021-07-27):
引用 网友E:
站着也能看

你是牛人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G:
站着看很累,还是坐着看好。

网友H:
我就遇到这种情况,以前的做PLC程序的人删了所有机器注释,我只好对照触摸屏IO,一个一个把注释加进去。
程序那么多,工艺各不同,除非你对工艺非常熟悉,而且调试时间允许,否则不要重写。

网友I:
没注释,每一步都不知道啥用的,确实等于没有,要看的话一个个去捋出来,写上注释。

网友J:
一般都是在电脑上看

网友K:
小PLC的话,点数不多,自己置位下,把输出理清楚,注解上,还是能看的。要是点数多的,没花点时间,是看不懂的。
加油!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小PLC的话,点数不多,自己置位下,把输出理清楚,注解上,还是能看的。要是点数多的,没花点时间,是看不懂的。
下载了,看到才480步,你花个30分钟总能看明白把,点数XY加起来10不到。
加油!

网友L:
这个不好看吧,不是自己写的,没有注释看起来 很难得!

网友M:
如果对工艺不了解,和没有一样

网友N:
先搞定IO的定义,从触摸屏端反推。
最好知道工艺流程,不然逻辑顺序理不清

网友O:
我喜欢躺着看
有触摸屏结合监控画面来看

网友P(2021-09-01):
没注释,很难去看明白,除非你对这个的工艺和动作比较清楚,一个个去捋出来,写上注释

网友Q:
先要知道工艺,

网友R(2021-11-06):
建议重新写吧,楼主

网友S:
只能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