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有哪位大神做过三菱PLC冗余的啊 应该怎么做?求指点!!!

楼主: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都来说说呗 我的想法是在弄一个PLC在旁边 X和Y两个PLC并联 主PLC运行时输出一个信号给副PLC 让它不要运行 当主PLC有问题时 主PLC禁止输出信号 让副PLC运行 现在的问题是 PLC好换 3个通讯口怎么换?2个422 一个485 PLC是FX3U的 就算副的PLC也装上这些模块 触摸屏怎么办?远程通讯的怎么办?485通讯的怎么办?

网友A:
三菱目前使用的冗余,常见的方式是用H网,如下图:

常用主PLC和备用主PLC上都有以太网模块和H网模块QJ71LP21-25。

然后通过H模块控制“功能基板”上的模块,“功能基板”上也有电源和各种IO模块,没有CPU,是装了一个QJ72LP25-25来和主PLC通讯。

Q系列冗余的手册下载地址: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assets/detail/5b8ff83d59ebd911391ef456

这种方式成本比较高。并且只能冗余CPU和电源。万一IO坏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普通PLC应该是做不到的,首先PLC怎么判断自己坏了,坏了怎么发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PLC应该是做不到的,首先PLC怎么判断自己坏了,坏了怎么发信号

看门狗,独立一个芯片,
如果看门狗没有收到信号,就发信号给冗余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独立一个芯片,
如果看门狗没有收到信号,就发信号给冗余主机,

这只能简单检测PLC有没有死机,好的PLC是不是能实时自检

网友D:
简单便宜的方案,只能算是冷备。
主PLC 程序一直驱动Y0输出控制继电器得电。继电器常闭触点控制备用PLC.此时,只要主PLC在RUN状态,Y0始终输出,导致备用PLC断电;如果主PLC不在RUN状态或者断电,继电器不吸合,备用PLC得电。
同理,在Y0上再并接三个继电器。三个串口引出线分别接到三个继电器触点再输出,主PLC三个串口线接常开触点,备用PLC的接对应常闭,输出侧为继电器另一端。

网友E:
三菱的没弄过,西门子的有400H系列,专门的冗余系统,315或者317的也可以做软冗余,不过有毫秒级的延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简单便宜的方案,只能算是冷备。
主PLC 程序一直驱动Y0输出控制继电器得电。继电器常闭触点控制备用PLC.此时,只要主PLC在RUN状态,Y0始终输出,导致备用PLC断电;如果主PLC不在RUN状态或者断电,继电器不吸合,备用PLC得电。
同理,在Y0上再并接三个继电器。三个串口引出线分别接到三个继电器触点再输出,主PLC三个串口线接常开触点,备用PLC的接对应常闭,输出侧为继电器另一端。

这个只能算是备用PLC,因为程序不是同步的,原本进行的工艺过程是不是就要重启了,真正的冗余,时钟同步、数据同步、也就是备用CPU会按原本的程序继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算是备用PLC,因为程序不是同步的,原本进行的工艺过程是不是就要重启了,真正的冗余,时钟同步、数据同步、也就是备用CPU会按原本的程序继续执行。

2个PLC可以交换数据啊 不能直接给PLC断电或者送电 应该是给PLC一个信号 让备用的PLC禁止输出 就是不知道用继电器转接几根通讯线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