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2):
各位大佬,有一个西门子226CPU与V4.0 STEP7  MicroWin SP9软件在STOP模式下可以上传下载,在RUN模式下却通讯不上,查看系统设置波特率为187.5k,通讯设置为Adapter MPI模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把端口设为通讯设置为Adapter MPI模式了不是。运行时就为MPI模式了,停止就为PPi模式
  • 下载积分:+3(tathui) 热心助人!

网友B:
    师傅的一句话,省去一大堆烦恼。努力学习。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你使用了自由通信程序占据了编程口

网友D:
    楼上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端口设为通讯设置为Adapter MPI模式了不是。运行时就为MPI模式了,停止就为PPi模式

    大佬,那应该设置什么模式,设置PC Apapter PPI模式也通讯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了自由通信程序占据了编程口

    我看了看程序里没有自由口通讯程序呢

网友A:
    那你想做什么,实践什么功能是关键?与什么设备通讯,双方能否支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