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485BD和三菱F800变频器无协议通信到16台就通不上

楼主(2021-03-03):
不知道有什么可能性,到了第17台RD和SD灯都不亮。我看说明书,无协议通信好像最多可以带32台变频器。谢谢

网友A:
你用485ADP模块试试看,我测试过可以

网友B:
加485中继就可以,485总线挂多了,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