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3):
欧姆龙NXPLC导出的标签,记事本中文显示正常,但威纶触摸屏导入标签就显示不正常,字体更换过,还是不行,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看看,触摸屏软件是V6.05.02.313最新版本的,WIN10系统
描述:标签
附件: 111.txt (12 K) 下载次数:34
描述:HMI程序
附件: 公司下料机_6.05.01.418.rar (1329 K) 下载次数:60

网友A:
看看行不行
附件: 111.txt (11 K) 下载次数:23
  •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又专门试了下 好像没问题   把那个txt文件 另存为    保存边上那个   编码 utf8  改为ANSI  再导入
  • 下载积分:+1(hua96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行不行
    我刚刚试了一下,可以,是改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专门试了下 好像没问题   把那个txt文件 另存为    保存边上那个   编码 utf8  改为ANSI  再导入
    谢谢,这样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