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3):
比如手轮选择X轴,倍率选择×1时,手轮转动一格,X轴移动0.001mm;倍率选择×10时, X轴则移动0.01mm;倍率选择×100是,X轴则移动0.1mm。选择Y或Z轴时,Y或Z轴可以移动,选择的倍率不一样,手轮转动一格的,移动量不一样。
功能实现思路:

因为有X、Y、Z三轴,所以使用三个子程序,处理三轴的手轮信号。我们以X轴为例,对其进行阐述。当手轮选择X轴时,X轴轴选信号接通,调用X轴轴选子程序。首先我们对脉冲信号进行处理。利用高速计数,记录手轮脉冲数。当高数计数器计数到1的时候,立马把这1个脉冲发送出去,然后利用脉冲发送完成标志位,对高速计数器清零,周而复始。使PLC捕捉到手轮的脉冲信号。(脉冲处理方法,参考网的一篇文章)然后对该脉冲信号进行处理。当手轮倍率选择×1时,脉冲信号乘以1,再由PLC处理后发伺服驱动器。当手轮倍率选择×10时,脉冲信号乘以10,再由PLC处理后发伺服驱动器。当手轮倍率选择×100时,脉冲信号乘以100,再由PLC处理后发伺服驱动器。
3、 手轮脉冲信号处理

永无止境 !@#$%^&*

网友A:
水点经验

网友B:
FX5U定位指令能在时间中断程序里用吗??

楼主:
这个模块可以用手轮,FX5-20PG-D。
价格咋样?
省不了了。。。
永无止境 !@#$%^&*

网友C:
手輪程式可自行編寫
20PG-D有自帶手輪功能塊
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