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3):
今干了件戳事,我们经理把配方做在触摸屏中,我传触摸屏没看直接传,结果里面数据全部清零了。郁闷了一天,我想请问下这种弊端如何处理,保存配方是把触摸屏的数据上传给PLC,那讲道理应该也可以把PLC数据直接下载给HMI啊,那么问题来了,我该如何下载?

网友A:
肯定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

如何做?大佬,我是在触摸屏上做个按钮,把这些寄存器值传给触摸屏吗?这样貌似需要用到宏吧

网友B:
触摸屏上做配方,弊端就是你下载的时候可能会覆盖掉。可以做在PLC程序里面,也有一点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上做配方,弊端就是你下载的时候可能会覆盖掉。可以做在PLC程序里面,也有一点弊端。

大哥,PLC程序中会有啥弊端?我自己做是在PLC中,没发现啥弊端啊

网友C:
坐在触摸屏有个写入按钮啊,配方数据保存在内置闪存啊,无论你是传程序,还是停电,重新上电后点下读取数据全在的啊?
  • 下载积分:+1(小丁同学) 好贴好贴!
  •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在触摸屏有个写入按钮啊,配方数据保存在内置闪存啊,无论你是传程序,还是停电,重新上电后点下读取数据全在的啊?

    内置闪存是HMI自身的还是PLC的,如果是PLC的那不就相当于PLC做配方吗?

网友D:
    触摸屏做配方不好,容易覆盖,还是老老实实用PLC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置闪存是HMI自身的还是PLC的,如果是PLC的那不就相当于PLC做配方吗?

    HMI自身的
    斗志不能低

网友E:
    配方保存用的一般都会和工作用寄存器分开啊,所以下载时要留意是否选择了格式化全部分区,默认下载界面配置都是上一次使用后的设置,或者每次修改或调用配方数据时触发一次保存到外置U盘。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F:
    配一张SD卡,把配方数据保存在SD卡上,历史报警也可以保存在SD卡上,下载程序,重新上电参数和历史报警还是有的,三菱屏可以,台达屏不可以

网友G(2021-04-07):
    001威纶通触摸屏项目选单宏配方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y4y1t7AN/

楼主:
引用 网友G:
001威纶通触摸屏项目选单宏配方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y4y1t7AN/

B站果然各路神仙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