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件配置中添加CP模块后S7-300 CPU不能再进入RUN模式

楼主(2021-03-04):
为什么在硬件配置中添加CP或者FM模块后SIMATIC S7-300 CPU不能再进入RUN模式?
CPU上指示灯如上:
PLC培训_机器视觉培训_机器人培训: www.jialeidianqi.com

网友A:
下载之后有没有启动?

网友B:
1、插入并下载空的 OB80、OB82、OB85、OB86、OB87、OB100、OB121、OB122。
2、然后将模式开关打到OFF后重新打到ON,等待一会儿,CPU启动完成后OK,收工走人。
可直接用第二条的方法先测试,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