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霍尔故障

楼主(2021-03-04):
我们公司的球磨机,用的是中大力德的无刷直流电机,这个电机自带霍尔传感器。一开始电机运转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后,驱动器报警:霍尔故障。
连线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把电机换了,设备就能正常运转。
电机跟驱动器,中间是用一个1.5米的焊接线连接。这个问题偶尔出现,出现了只能换电机,但是电机直接连到驱动器,这样又不报警了
有没有大手子给点建议,毕竟换电机太麻烦了,设备返修的话,成本也太大了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看下线绝缘等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这两天正好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所用的霍尔传感器连接线是否带屏蔽层?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楼主:
没有,电机本身自带的线,没有屏蔽层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正好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所用的霍尔传感器连接线是否带屏蔽层?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建议将驱动器到霍尔传感器的连接线更换为屏蔽线,另外将电机动力线和传感器线分开布线。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