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5):
三菱q系列配16个轴选哪种cpu比较好,cpu要陪电源模块吗?需不需要配安装板?对应驱动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如果对方伺服驱动器是脉冲型的,可以用

1、集电极脉冲,简易型  QD70P8 *4个
2、集电极脉冲,常规型  QD75P4N*4个
3、差分脉冲,常规型 QD75D4N*4个

如果伺服可以用三菱的,而且要求较高,那伺服用MR-J4-B或MR-JE-B,定位模块用QD77MS16
如果伺服可以用三菱的,要求一般,那伺服可以用MR-JE-C,用CPU通讯,不用定位模块

Q系列除了最简易型的Q00UJCPU外,其他都要配基板,电源的。
谢谢版主!qd77ms16用q系列的哪个型号比较好
  • 下载积分:+2(sany51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
    一般QD77MS16最好配Q03UDVCPU 或 Q06UDVCPU
    版主真是好人

网友B:
    PLC:Q06UDVCPU      定位模块:QD77MS16     伺服:MR-JE-B系列    这种配置比较好
    谢谢大佬。Q06好贵啊,IO点不多,都是轴,逻辑也不是那么复杂,Q03可以吗

网友C:
    谁有qplc配je-c的样例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有qplc配je-c的样例  可以分享一下

    据用过的人说 JE-C没JE-B好用,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C:
    我用过je-c和5u搭配  感觉定位反应一般  q和je-b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LC:Q06UDVCPU      定位模块:QD77MS16     伺服:MR-JE-B系列    这种配置比较好

    Q03也行的,但你程序3W步够用吗? 如果够就行

网友D:
    Q172DSCPU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