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5):
   有一个模组装了两个接近开关:1.负极限接近开关1个    2.原点接近开关1个。

现在步进回原点,不知道步进位置在原点前还是原点后。

目前考虑  1.步进先单方向回极限位   2.到达极限位后启动ZRN 指令回原点。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有什么弊端 。 求大神  ,程序这样写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的啊,弊端就是花的时间多了。
加油!

楼主:
你们碰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做回原点的

网友B:
一般应该是做负方向回原点,若碰到负极限则做正方向回原
也可以做正方向回原点,若碰到正极限则做负方向回原
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回原点就不检测极限报警了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C:
你这种应该把两个感应器安装在模组两端极限位置,那边距离近就用那边做原点位,ZRN回原点的时候碰到原点就往反方向动作,脱离感应器后马上停止,轴位置传零就好
你这样不行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应该把两个感应器安装在模组两端极限位置,那边距离近就用那边做原点位,ZRN回原点的时候碰到原点就往反方向动作,脱离感应器后马上停止,轴位置传零就好

   我现在就是这样干的,跑的挺好的

网友D:
直接把负极限跟原点感应器放一起,这样你伺服定位就不会出现负值了,其实碰到负极限直接往正极限方向转就可以了啊。比如你先用DPLSV指令往负方向跑,碰到极限正转完毕再执行回原点指令,这样会节约点时间吧。你说的那个报警应该是碰到极限还要继续往前走才报警啊,你直接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般应该是做负方向回原点,若碰到负极限则做正方向回原
也可以做正方向回原点,若碰到正极限则做负方向回原

用一个回原状态标志位来屏蔽极限位置报警,当执行回原指令时,不触发极限位置报警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回原状态标志位来屏蔽极限位置报警,当执行回原指令时,不触发极限位置报警

比较赞同!

网友F:
为啥不用DSZR指令呢,管他回原点前位置停在哪里

网友G:
   PLC选的FX3U为什么不用DSZR回原点呢?

网友H:
我记得是可以设定回原点的方向吧。每次回原点都是往一个方向走,碰到极限自动折返寻找原点。

网友I:
3U选择DSZR指令原点Dog自动搜索功能。只要在两个极限内,随时都可以回原点

网友J:
学习交流
热爱工控

网友K:
3U选择DSZ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