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5):
fx3u程序如何上电复位归零,在断电后所有脉冲都是归零的,求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工控肥仔

网友A:
我觉得你走的快了,先把指令跟伺服接线控制方式搞明白在问
新手接触PLC呀,没有系统学过的,不知道怎么去弄,求指教

网友B:
断电后,本来就脉冲自动清零的啊
可是一上电它就是显示没有断电之前的数值呀

网友C:
LD M8002  DMOV  D200 D8340
LD M8000  DMOV D8340 D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