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6):
三菱当初为什么不出一款和信捷一样的十个轴的脉冲输出型PLC呢,信捷的十个轴感觉不是太稳定

网友A:
照您这么说的话,那三菱那些个定位模块都卖给谁呢???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好贴好贴! 其实FX3U 也 ..

网友B:
    有5U了还搞什么脉冲。现在几个轴才搞脉冲,超过四轴基本都用三菱fx5u+JE-C伺服,或者欧姆龙NX/NJ+ethercat伺服

楼主:
    照顾一下低端客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照顾一下低端客户

    都10个轴还用脉冲,接线不累。

网友D:
    5U买高速脉冲模块,支持10个轴的

    专业外协

网友E:
    同感   有的多轴的项目用步进就行了   用总线成本就很高
    bnnyygy

网友F:
    感觉轴太多,还是总线方便,接线和调试

网友G:
    为什么 国产车价格便宜 ,配置高呢

网友H:
    低端廉价设备,总线伺服老贵了,而且有可能用的是步进小电机

网友I:
    三菱当初为什么都不带485口????
    应该是人家产品定位不同

    汇川H3U 自带5轴高速脉冲  加 4pm定位模块可以最多扩展到 21轴
    描述:汇川 GL10-4PM 本地脉冲定位模块说明
    附件: 19010971-SC_A02(19010971《GL10-4PM+本地脉冲定位模块用户手册》20201109).pdf (1777 K) 下载次数:95
    附件: 转汇川H3U发脉冲20轴.zip (215 K) 下载次数:76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有5U了还搞什么脉冲。现在几个轴才搞脉冲,超过四轴基本都用三菱fx5u+JE-C伺服,或者欧姆龙NX/NJ+ethercat伺服

    请问JE-C有定位完成信号吗?
    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请问JE-C有定位完成信号吗?
有,可以配置端子也可以通讯读取状态

网友K:
多买几个PLC主机通讯一下不就行了,32mt的不到2000

网友L:
10轴的可以用国产单板控制器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M:
现在这年代了,总线伺服为主, 脉冲接线的应该淘汰。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请问JE-C有定位完成信号吗?
可以用6041H里面的10位Target reached

网友O:
现在定位模块多么方便,灵活,何必再去纠结带几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