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6):
变频器带电机需要越级吗?比如5,5的水泵电机需要选则一个7.5KW的变频器吗?
我用了很多都是同级运行,都没有问题;为啥有人推荐我越级带呢?

网友A:
有的可以缩小一级,即5.5kW的变频器带7.5kW的水泵,比如国产正弦变频器,对应手册也有相关说明,我用过,目前运行良好!

网友B:
变频器有风机水泵型的,如果你是正常的潜水泵,自吸泵可以同级使用风机水泵型变频器。如果你是深井泵,最好选通用型的同级变频器。

网友C:
最好是要同一级的,如果小了会增加变频器的负载,还会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D:
引用楼主zlc1210903于2021-03-06 11:34发表的 变频器带水泵需要大一级吗? :
变频器带电机需要越级吗?比如5,5的水泵电机需要选则一个7.5KW的变频器吗?
我用了很多都是同级运行,都没有问题;为啥有人推荐我越级带呢?

主要是推荐人对国产电机的不信任。的确市场有些电机制造商为了提高竞争力会虚标电机功率(铭牌标注比实际耗能小),
加上贴牌变频喜欢往大标注(实际输出功率比标注小),这样双线夹击往大跳一级较为保险。
zsh340

网友E:
水泵是轻负载,品牌变频器都是如4T-5.5GB/7.5PB.意思是重负载能带5.5KW,水泵风机能带7.5KW.别人推荐你要大一级,只能说明那种变频器质量不可靠而也.

网友F:
不差钱随便。一般是同级别选用

网友G:
控制水泵可以小一个等级,3.7G/5.5P。最好用5.5G的

网友H:
离心泵轻载同级别,容积泵要算重载,并不是所有的泵都算轻载的

网友I:
4楼说的对   .叫你选 大一级的一般都是国产货,因为虚标了。

网友J:
同意四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