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问下 5U 标签容量不足怎么办

楼主(2021-03-06):
10K我都改成20K都没用

楼主:
引用楼主qi878198474于2021-03-06 14:58发表的 各位大佬 问下 5U 标签容量不足怎么办 :
10K我都改成20K都没用
ok了 忘了点应用

网友A:
低级错误,有时候反而花费不少时间

网友B:
很多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实际就是一个小问题。当你知道结果后,反过来推理,发现是如此的简单,但是我们没知道结果前花了大量的时间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