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7):
   plc是cp1h,用100毫秒定时器,触摸屏上输入的数字比plc定时器实际输出小10倍。在plc里用bcd乘法将设定值乘以10传给定时器的sv,但是plc中的第六和第七个bcd乘法指令的计算结果始终是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做这个定时器的时间设定?

网友A:
输入数值格式设位16位BCD  小数点以下数位   100毫秒定时器  的设成1  10毫秒定时器  的设成2  就不用在PLC运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