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7):
求教这个画面是怎么做的,还有里面翻页功能
附件: A.zip (769 K) 下载次数:284

网友A:
直接变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变址就行了

这个是一个个做的,还是批量做的,怎么批量做呀

网友B:
这个就是做两组寄存器,把信号和信号内容放到寄存器里面。然后点击上一页或者下一页,地址直接偏移一定的数据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C:
    偏移+运算,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
    请问寄存器GD里面的文字怎么写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寄存器GD里面的文字怎么写进去的?

    注释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