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or 编写工程下载问题

楼主(2021-03-07):
屏是6070iq 用软件ebpor自编工程 使用优盘下载 下载不了 我用e8000编写了个按钮就可以下载 为什么ebpor的不可以 工程写了整整一天 不想再换EB8000再搞一遍 请高手指点 有没方法把ebpor写的程序 下载到6070iq的屏里面 万分感谢
坚持才会成功

网友A:
目前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还是自己重新编写吧

网友B:
这工程也太粗心了,,,8000的程序PRO可以打开转换,PRO的程序8000打不开(只支持升级,不支持降级),
解决方法也简单:
1,换个6071IQ的屏,几百块的事。
2,不换屏,就老老实实用8000重新写。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C:
这工程也太粗心了,,,8000的程序PRO可以打开转换,PRO的程序8000打不开(只支持升级,不支持降级),
解决方法也简单:
1,换个6071IQ的屏,几百块的事。
2,不换屏,就老老实实用8000重新写。
昆山中宇工控-威纶通苏州地区代理-PLC编程培训-plc解密-触摸屏解密-设备维修 (13405661548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