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运动goto指令驱动伺服定位完成的done位实现状态机转换

楼主(2021-03-08):
工艺要求是A点到B点之间来回运动, 状态一开始为0,然后从A点运动到B点,利用伺服完成位DONE的上升沿将状态变为1(vw100=1);
然后再从B点返回A点,利用利用goto指令驱动伺服完成位DONE的上升沿将状态变为0(vw100=0);
所以这里的伺服完成DONE位信号上升沿切换状态成了关键,程序就是2行,见图片,请大家指教这两行程序有什么问题,能否实现?如果不能实现,如何改进?
分析这个程序要深刻理解PLC程序的扫描逻辑

网友A:
不能,VW100永世为0。
要改就改|P|后边的条件,把VW100==0/1换成 A--->B,B---->A的驱动条件。

网友B(2021-09-06):
不错,大家讨论讨论,
编程思路与代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