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实现回原点感应到原点就停下来吗?

楼主(2021-03-08):
如题,因为用的是微动开关,三菱PLC的回归原点的指令都是过了原点才能停止的,能不能让它碰到了微动开关之后就停止,脉冲变为0呢?

网友A:
用原点限位常闭点,断开正在运行的脉冲输出,然后SET,M8349禁止Y0脉冲输出,下次运行Y0时,RST,M8349
但是不知道你的轴上带的啥,速度多快,惯性多大,因为是紧急停止,有惯性的
我这么干过,运行速度慢可以这么干
这样的话脉冲输出会随着原点回归逐渐变成0吗?

网友B:
近点信号加方向
老哥能详细一点吗?试过三菱自带的原点回归程序,发现都是过了原点才会停止的,我用的是微动开关,会撞

网友C:
换感应器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刚性增益的问题,调高刚性试试
好的,感谢老哥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