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XGI CPU和三菱Q系列可以通讯吗

楼主(2021-03-08):
产线有一台设备用的是LS的XGI系列PLC,现在旁边有一台其他设备,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PLC,请问有大神知道两个PLC之间怎么通讯数据吗,我需要相互传输产品信息,大概14个字,

楼主:
这个好像没人知道呢
小侯

网友A:
如果有人機
透過連接同一台人機
利用人機內的腳本直接把需要傳送的暫存器及接點設定互相複製
這是比較間單的方法
不然就是要寫通訊協議的方式連線
那就要對兩邊通訊設定及程式編寫要有了解

楼主:
我现在就有这个打算,其他的通讯方式太麻烦了

网友B:
产电的我们以前都只用485RT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