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9):
前段时间看到坛里大家在讨论威纶通触摸屏,用地址偏移的方式实现IO监控的翻页查询功能,我有空也来跟各位大佬学习交流一下!

我也做了一版通过宏指令实现的方式,大家来讨论下!

附件: 地址偏移IO监控.zip (1961 K) 下载次数:2175
  • 下载积分:+1(骑驴撞大树)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wuhualin)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A:
    我感觉我的要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的要简单一点

    好强好强!循环嵌套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强好强!循环嵌套循环!

    我不懂什么循环嵌套是啥,就知道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什么循环嵌套是啥,就知道这样简单

    威纶通的位地址用了索引寄存器后,索引寄存+1,位地址会递增16位bit。如何把“位状态显示灯”的地址是相同的情况下实现偏移,有没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威纶通的位地址用了索引寄存器后,索引寄存+1,位地址会递增16位bit。如何把“位状态显示灯”的地址是相同的情况下实现偏移,有没方法!

    那就用宏指令来做,不要想太多了

网友B(2021-10-14):
    MCGS触摸屏也能用地址偏移来做IO监控吗?

网友C:
    用plc做不要太简单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是不是只支持iE版本的 iP/iQ的不支持

网友F(2021-11-13):
这个挺好的
感应淬火

网友G:
今天把楼主的触摸屏程序,PLC改为松下的。重新设置了一下。连PLC。看效果。可以实现。
但是如果设置了屏幕保护。按返回,返回的页面也是屏幕保护页面。
用在线模拟后,录屏编辑。视频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Q4y1v73T?spm_id_from=444.41.0.0

网友H:
看了在线模拟视频。准备自己也研究一下。用string确实快一些。从PLC导出注释,再导进威纶通。编辑也快。但是要注意注释的长度。比一个个点来编辑快。

网友I(2022-03-15):
我用Q系列的PLC,发现X0-X9显示是对的,XA-XF以后显示就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学习学习~~

网友J:
楂樻墜杩囨嫑锛岄兘鏄簿鍝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用Q系列的PLC,发现X0-X9显示是对的,XA-XF以后显示就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要相应的改一下指示灯的X,就可以了。

网友K(2022-08-18):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的要简单一点

在你的基础上简化了下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IDX0
unsigned short B,C[32]//32表示每页指示灯的数量
GetData(IDX0, "Local HMI", LW, 9200, 1)
for B=0 to 31 step 1
C[B]=B+IDX0*32
SetData(C[B], "Local HMI", LW, B, 32)
next B
end macro_command
主要是你的那个程序有两步不知道什么作用,删了之后发现也能用
  • 下载积分:+1(toujige)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