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FX2N三菱上载出来的程序有故障

楼主(2021-03-09):
从FX2N三菱上载出来的程序有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A:
先切换到语句表看看END后边有什么指令

楼主:
是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转换吗,没有找到转换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切换到语句表看看END后边有什么指令
是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转换吗,没有找到转换的地方

楼主:
程序异常。。。。。。。

网友B:
载出来的这种有问题的
会出现黄色区块
大多是用GX Developer读出
但原程序编写可能是用WORK2编写
所以只要安装WORK2去读出后再编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