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9):
各位前辈,485多机通讯时,各站点间通讯线连接顺序要和站地址的顺序一致吗,第一次接触多机通讯,不了解,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不用,实际连线可以随便接,一般都是从进到远,省线嘛。 通讯时根据你的爱好,从哪个开始都行,一般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吧,方便做轮询程序。

楼主:
请问站点设备没有GND的情况下,是不是要把所有线屏蔽层直接连起来在主控制器端一端接地?
引用 网友A:
不用,实际连线可以随便接,一般都是从进到远,省线嘛。 通讯时根据你的爱好,从哪个开始都行,一般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吧,方便做轮询程序。

网友B:
只要同一屏蔽层不要多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同一屏蔽层不要多处接地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