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21-03-09):
三菱Q3UDV plc可以用MODBUS TPU通讯吗  如果可以这么设置的,哪位大神可以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A:
内置以太网协议工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没听说过TPU
只听过TCP UDP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TPU
只听过TCP UDP
是TCP,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C:
加模块,本体网口做不了 MODBUS TCP

网友D:
这里有个案例,PLC不用编程即可实现MODBUS-TCP: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

网友E:
应该只能做主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加模块,本体网口做不了 MODBUS TCP

Q03UDV的本体网口是可以做MODBUS TCP的,我做过。
下面是我的教程,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80537&page=1#2127299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案例,PLC不用编程即可实现MODBUS-TCP: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
谢谢了

网友G:
可以的,做客户端和服务器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Q03UDV的本体网口是可以做MODBUS TCP的,我做过。
下面是我的教程,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80537&page=1#2127299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