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通讯方面,新手求教

楼主(2021-03-09):
N:N通讯和主从一样么?需要写通讯协议和站号程序么

楼主:
求老师们给解疑答惑

网友A:
查找一下相关的手册就行啦

QQ:389097681

网友B:
不一样,N:N一般用于PLC间,主从虽然也可以用在PLC间,不过一般用与PLC与变频器及仪器仪表较多。
QQ:389097681

网友B:
描述:这是使用3U、2n、1N的,5U的话更简单,直接在Works3上设置参数就行了
N:N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直接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wudezhou888)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vliving)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