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09):
最近卖客户一台机器,两台3KW的伺服机械手,伺服电机干扰厉害,所以对接地特别注意,试机前我看了他们厂的地线,动力柜上地线没有拉过来,问说地线与所有机台的地基连到一起了,对这样的做法我表示了质疑,但他们已经全部这么干了,没办法,那就接上试机吧,前期呢只有这一台机,一切正常,没有一点干扰。

过完年,另一条生产线上来了(间隔有4米吧),这台机器3台70kw伺服电机,这就麻烦了,一开电机,我这台电磁阀的指示灯就亮起来了,温度也跳起来了(这个是用LM35,电压10V的,所以比较敏感),好在位移传感器没有波动,电柜里的开关电源高频电流声很大。
三相四线滤波器上来,有点效果,波动消除了,电磁阀灯也不亮了,以为万事大吉了,麻的,生产线上的牵引机也是台大功率的,一开机,这边又开始跳舞了。现在在想是否给已经经过滤波器的220V控制电源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大家对于这样的接地系统有没什么高招?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有效

网友B:
机柜和信号线屏蔽层有可靠接地吗?感觉应该是辐射干扰吧 ,隔离只抑制3N次谐波,伺服是6N±1次吧。。。以前遇到过是触摸屏一靠近70KW变频器就黑屏

网友C:
控制电路用隔离变压器,主电源进线处安装电抗器,设备伺服电机电线用带屏蔽层的。设备外壳尽量包铁皮或者用铁皮护栏等等这一切都做好的同时别忘了每台设备都良好的接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关键是接地系统没搞好,所有机台通过地基框架用钢筋串起来的。如果每台机器单独拉线到集中接地点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