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字符串显示

楼主(2021-03-09):
用FX PLC系列做的一个程序,现在需要加一个扫码枪,要在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中显示出来,并保存下来。扫码枪扫出的字符串格式如下:123456789A123B456789,请教一下,能做的出来,有大神能给点思路么,很懵逼

网友A:
可以的,在程序里面先无协议通讯,把读出来的数据好像是BTOW指令结合

网友B(2021-10-26):
昆仑通态有条码枪驱动,直接拿来用就行
什么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