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上位机怎么通讯比较方便,有文字资料吗?
想飞的鱼

楼主(2021-03-10):
比如:C#

网友A:
你要是懂C# 跟三菱通讯 很简单啊 网上有 DLL 直接调用就行了
我不会C#

网友B:
1.OPC,优点是知道PLC型号和软元地址对应即可,缺点是实时性差;
2.FX编程口协议,了解地址偏移,和校验后就简单了,优点是几乎通用,缺点是一次通讯数据量有限,PLC要响应时间;
3.三菱提供的MX Component,会VB,C这类语言,调用Active或.Net dll通讯即可;
4.选装三菱BD或ADP类串口,以太网,使用Modbus RTU/TCP或三菱MC等协议。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大神,敢问芳龄几何?

网友C:
http://www.hslcommunication.cn/
主页上有demo可以下载,分分钟先通上看看效果再说
下载积分:+1(阿萱子v)

网友D:
我做过,用DLL就可以了
三菱与上位机怎么通讯比较方便,有文字资料吗?